软件
配方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10-27):
如题,不同产品的设置数据,要很方便的调用,是不是要用到配方功能,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例如使用三菱FX3U-32MR-ES的PLC和威纶MT6070IH的屏,威纶新版的EBpro编程软件功能很强大,看了看里面的配方功能,不太理解,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简单说就是plc进行触发,从触摸屏调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