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3u能替换FX1S吗

楼主(2014-10-27):
FX1S-30MT--->FX3u-32M
FX1S-30MT接屏的口坏了,有一个FX3u-32M能直接替换上去吗,程序用work2拷过去不用改动吗
原使用的是屏WEiNVIEW威纶通 MT506MV
PLC:FX1S-30MT
一个伺服 MR-J3-200AN

网友A:
用FX3SA代替FX1S。
在定位方面,有些特殊的M和D不太一样,地址改了。
用FX3U换也可以,但可能接线的时候要注意COM点的分配可能也不一样了。

楼主:
但屏威纶通 MT506MV 里与PLC连接没有FX3SA和FX3U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