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2014-10-27):
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是怎么理解的,什么情况下使用手动复位,什么情况下使用自动复位?手动复位接入一个手动复位按钮,自动复位是怎么接线的,比如sick UE48-20S的安全继电器

楼主:
帖子不能沉了,

网友A:
自动复位要接复位触点,手动复位用手按压

网友B:
个人认为手动复位需要手动确认复位,自动复位只要启动满足条件控制器立即复位开机或启动。

网友C:
自动复位是不是上电时复位回路导通完成复位,手动复位是借助按钮或继电器触点让复位回路导通完成复位

网友D:
和热继电器一个意思, 建议手动复位,安全

网友E:
个人感觉:
手动复位是一些针对危害设备和操作员安全的,需要操作员加以确认的;自动复位一般指一些提示性信息,如机械轴在原点。

网友F:
自动复位就是设备一切正常无故障,这样情况下启停设备,继电器按正常接线就可以了,安全继电器当正常继电器使用,如果有故障,要求操作人员警示和注意确认没问题,排除故障,才手动复位,有一种双通道继电器断电才能复位,有的是强制触点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