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三菱Q02HCPU通过QJ71BR11外接图片中的中继器与另一外的三菱Q02HCPU(也是接图片中的这个中继器)进行远距离无线通信,鄙人不才,不知道这个中继器是如何设置的?接收的那个中继器是如何设置的?买的时候带有光盘和英文说明书,但还是弄不懂,望高人赐教,小弟在此多谢了。
[attachment=127714]
[attachment=127715]

网友A:
引用楼主qyhx1982于2014-10-27 19:03发表的 有高人在吗? :
三菱Q02HCPU通过QJ71BR11外接图片中的中继器与另一外的三菱Q02HCPU(也是接图片中的这个中继器)进行远距离无线通信,鄙人不才,不知道这个中继器是如何设置的?接收的那个中继器是如何设置的?买的时候带有光盘和英文说明书,但还是弄不懂,望高人赐教,小弟在此多谢了。
[attachment=127714]
[attachment=127715]

请上说明书

网友B:
用軟體編寫兩邊發收器與接收器得IP設定
就可以通訊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请问是用哪个软件,光盘里面有几个软件,不知具体用哪个?

楼主:
说明书在附件中
[upload=1]

楼主:
说明书如下:
[attachment=127771]
  [attachment=127772]
  [attachment=12777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如下:
[attachment=127771]
  [attachment=127772]
  [attachment=127773]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有点深啊

网友B:
你把CD附件弄上來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谢谢7楼,这个我也看得懂,但具体该怎么设置就不是很清楚了,比较说发射的IP地址是什么,然后接收的IP地址又如何设置?我这里是外国人做的设备,一个Q02HCPU带一个该中继器发射,6个Q02HCPU带6个该中继器接收,不知这些IP地址该如何设置?

网友D:
我不高,只有170,这个是通过ip地址来搞的

网友B:
那個用軟體設定就可以 設定每一個接收器得IP對應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请教7楼高人,我在光盘里面找不到那个设置软件,是不是电脑要连接互联网进入光盘里面有个指定的网址再下载个运行软件才可以呀?

网友F(2014-12-16):
应该是ip+端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