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用西门子CPU224控制HIWIN伺服电机FRLS202B506C带动滑块运动,做如下动作1、后退20cm,停一下气缸下降,2、气缸上升,前进50cm,停一下气缸下降 3、气缸上升,后退30cm

请教下怎么接线,还有PLC程序怎么编写(新人刚刚接触伺服,望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普通的位置控制

楼主:
刚刚接触伺服,一知半解的,大哥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B:
哥们  你要先把伺服和PLC的定位搞懂...然后才说搞运作啊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普通 的位置控制、用PLS 加高速脉冲中断走了多少位置后执行气缸动作、西门子PLC输出一般是24V接伺服如果是日系一定要加电阻

网友D:
HIWIN 伺服是垃圾中的战斗机,等你去设置它参数的时候你就要哭了。 不过HIWIN的售后还不错,你可以找他们帮你解决,不然的话我估计你搞不定。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IWIN 伺服是垃圾中的战斗机,等你去设置它参数的时候你就要哭了。 不过HIWIN的售后还不错,你可以找他们帮你解决,然的话我估计你搞不定。

用过,的确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