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伺服驱动器USB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7):
[attachment=127719] 电脑windows7专业版系统,在安装STUP-211E伺服驱动器软件后。
使用电脑USB与驱动器MINI USB连接自动安装USB驱动程序后,出现以下报警画面。
在电脑或软件包中都未找到此文件,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不能够,电脑重启后看看

楼主:
电脑重启还是一样。

网友A:
看看装置管理员中USB通讯管理中是否有成功安装好伺服驱动器的驱动?另是否有换一台伺服驱动器做过通讯测试?

楼主:
未换过伺服驱动器。
看看装置管理员中USB通讯管理中是否有成功安装好伺服驱动器的驱动?
这是什么意思?
装置管理员就是设备管理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换过伺服驱动器。
看看装置管理员中USB通讯管理中是否有成功安装好伺服驱动器的驱动?
这是什么意思?
装置管理员就是设备管理器吧?
是的,同时建议换个驱动器试试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B:
驱动位于c盘伺服设置软件文件夹内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有时间换个驱动器和通讯线试试。

楼主:
更换驱动器和线缆,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sonlite

网友C:
没装驱动咯,装个驱动检测一下就有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