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D8340 的值不正确

楼主(2014-10-27):
[attachment=127720] [attachment=127721] [attachment=127722] [attachment=127723] [attachment=127724] [attachment=127725] [attachment=127726]
[attachment=127727]

楼主:
一个是伺服驱动器的监视值.一个是PLC 的监视值, 不要钻牛角尖 605mm也是500多mm

网友A:
是不是异出了!只要每次走的数字样就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可能是数据溢出了,你用的是32位的指令吗?16位的话最大就32767了,

楼主:
没有溢出 32位监视 清零后也 是一样,应该是12万个脉冲的,变化才6000多个,而且同一距离,正转 反转的脉冲量还不一致
发的脉冲和显示的脉冲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