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设定疑问

楼主(2014-10-27):
请问三菱的伺服有没有,设定距离和速度,然后像变频器那样控制,接通一个点,伺服走完我设定的速度和脉冲数,
这样我就可以有开关量来控制了,不用脉冲了,多个伺服的话,不用那么多的脉冲口了?

网友A:
那生产伺服就没有用了吧

网友B:
我知道的有!~
TECO
施耐得
台達
這些伺服參數 DIO都可以自行修改!~看你要如何動作都行!~

楼主:
好的,这样就不要很多的脉冲口了,只要开关量了

网友C:
不懂不要乱说!三菱有,只是不用得少,不是常规品!
如:MR-J2S-CP
如:MR-J3-T+MR-D01

网友D:
这样还有什么精度可言嘛,当走完反馈回来的脉冲数时再停止,早就冲过了,光是扫描周期开关量断开都没有精度了,除非你做速度控制用,做位置控制没有意义了

网友E:
路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F:
驱动器自己发脉冲,三菱有这个产品的。
我用过东方马达的, 内藏定位,也是驱动器发脉冲,IO点控制。

网友G:
这种应该叫内部定位伺服吧

网友H:
别的牌子有的,三菱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