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台S7-200PLC,采用PPI通讯,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4-10-27):
我有三台S7-200PLC,采用PPI通讯,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接线啊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8接线,只不过三台PPI通信一台当主机、两台当客服机,两台把数据通过主站后可以交换数据

网友B:
就是三和八
天行健

网友C:
三台也可以MODBUS通讯,数据量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