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PLC程式

楼主(2014-10-27):
三菱PLC程式从别处考过来带注解的,怎么打开后怎么字变的都不认识了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原程序是在繁体版系统上编辑的,你的电脑是简体的才会出现乱码。

网友B:
樓上正解,不同系統開發的程序

网友C:
安装语言转换包,通过其打开GX即可,本人用AppLocale
下载积分:+1(天鸽天鸽) 谢谢了,语言转换包你有吗

楼主:
谢谢了,语言转换包软件你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语言转换包软件你有吗
--百度AppLocale,下载一个就好啦,很小的。

网友D:
感觉是日语版本的文字 可以用到南极星中文系统翻译多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