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8002呼叫P0,P0段内的程序会完成么?

楼主(2014-10-28):
三菱M8002呼叫P0,P0段内的程序会完成么?

楼主:
就是开机呼叫8002常开

网友A:
没试过,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没试过,不过注意的是p0程序只扫描一遍,至于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就要看p0程序做了什么东西了,比如赋值应该是能完成任务的,如果是一段控制程序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