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昨天,新到的三菱人机界  GS2110-WTBD   面开机就停留在启动界面。第一次下载数据成功了,然后黑屏重启,就始终停留在启动页面。然后就没法操作了。断电重启也不行。
断电重启之后,用 GT Designer3,能连接上屏幕。
然后下载数据,始终停留在那个界面,然后就跳出连接失败界面。
然后就不能连接了。

下载的USB线,我换了3根,USB接口换了3断个,电重启了很多次还是不行,每次断电重启能连接上。下载又不行。屏幕断电重启了,始终停留在启动界面。

给三菱的400打电话,让我找供货商。给供货商,打电话,就是让我换USB线,换USB接口,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我们也是用的GS2110-WTBD屏啊,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不行的话只有找供货商解决了,一般供货商都会有技术支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用的GS2110-WTBD屏啊,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不行的话只有找供货商解决了,一般供货商都会有技术支持的呀。

跟供货商沟通了一下午,没解决

楼主:
你们的供货商电话是?告诉我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他怎么称呼?

网友B:
我曾经用威纶屏也出过楼主说的类似情况,换了5.  6根线,4台电脑都不行,返厂修炼,结果说什么U235通信模块由于供电24V欠电流烧掉了,更换了,回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经理

谢谢你

网友C:
换RS232那个端口试试看。
相信自我!

网友D:
所用软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用软件的版本?

网友D:
用1.119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119Z试试
这是最新版正在下载

楼主(2015-05-25):
是软件版本太低了,下最新版的,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