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只有L、N、接地,还有一个S/S,其他都是输入端子,

楼主(2014-10-28):
PLC输入端只有L、N、接地,还有一个S/S,其他都是输入端子,请问S/S要用吗,用的话怎么接线的
是公共端的话,那接传感器怎么接,好像说S/S接24V是PNP型,接0V是NPN型,那24V电源是怎么接的,然后输入端子和S/S怎么接?

网友A:
就是输入端子的公共端

网友B:
是公共端啊,不用的话怎么能组成完整的回路
天行健

网友C:
难道没有手册吗

网友D:
S/S 短接24V ,24V有时可能跑到输出端去了
然后0V 短接 X,输入灯就亮了。0V也有可能跑到输出端去了。
有的PLC 0V 24V在输入侧,有的在输出侧。

网友E:
你可以參考這篇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2662.html

网友F:
PLC的24V负极接S.S端,编码器或者文本的负极接PLC负极,正极接正极,PLC的正极去触碰X0,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