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台达TP04P文本一体机,怎样在WIN7下安装USB驱动?

楼主(2014-10-28):
安装官网资料,在XP系统安装成功了,但是在WIN7下安装不了驱动,无法联机。

网友A:
找高版本的文本软件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已经是最高版本了,官网的资料也是安装XP的,难道不支持WIN7?
可是官网的软件说明里支持WIN7的?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台达的HMI软件应该支持WIN7能打开不能下载,XP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