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0KV高压电机运行控制原理图?KYN28柜型的

楼主(2014-10-28):
最近新换了单位,搞电气设计,谁知道项目里有个315的10KV三相异步交流电机,需要用到控制设计。以前搞得都是380V的,碰到这个10KV的算是做了难。
这个电机厂方要求用10KV的所以没法改变,315KW的这个高压电机,问了一个高压柜厂家,人家很熟悉,说用KYN28的高压柜一个柜子就行了,里边用个630的真空断路器,二次电流电压继电保护。
可是咱没玩过高压,这活又不敢稀里马虎,所以敢问各位,
10KV的315KW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控制有相关的设计图资料能给传个否?再次先行谢过。

网友A:
你要先看高压启动的硬件。电机是绕线式还是鼠笼式?是变频还液阻?

网友B:
1楼说得对,硬件不清楚怎么谈控制。我刚参加工作时,就是高压电机,

楼主:
硬件就是主回路使用真空断路器,保护选用综合保护器,其品牌无所谓,质量过硬就行。
我这边给高压柜输入信号时启动动合信号,停止动合信号。高压柜给反馈个运行,故障,备妥的信号就行,开关量信号都是无源的,
高压柜在反馈个电机电流的4-20毫安信号。
注,此315KW电机额定电流时24A。
海纳百川

网友C:
是频敏变阻器还是液体柜启动或者高压变频器;每个启动不一样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带不带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