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PLC控制五台步进电机加五个编码器定位怎么选型了,一般一个PLC只有两个双向通道,我有五个编码器难道要五个PLC吗,这也太浪费了

还有就是这个项目要用到原点开关,不知道这原点开关是什么哦

网友A:
一个说的不清楚,什么品牌的PLC,电机是同时工作吗?二个一般PLC都自带2个脉冲输出口,不够可以加定位模块,5个编码器,估计你高数计数器都不够用,也得加高速计数模块,原点开关是步进电机回归原点用的,楼主的专业知识需要加强

楼主:
用松下的FPX系列,步进电机东方,编码器欧姆龙,控制五台步进,可以用定位模块吗。

网友B:
松下的FPX系列不可以加定位模块
小侯

网友C:
PLC用FX3U-MT高速計數器用FX2N-1HC*5顆或FX3U-2HC*3顆,位置模組用FX3U-1PG*5顆或是FX2N-1PG*5顆
全部用外掛的程式看起來比較一致且1PG上有原點復歸指令及接點可以用
可以用PLC主機上的I/O取代掉1CH高速計數跟1軸位置

========================================================================================
用三菱的機種選定來排列了一下
FX3U-16MT*1+FX3U-2HC*2+FX3U-1PSV-5V*1+FX3U-2HC*1+FX2N-1PG*5

网友D:
用基恩士的PLC 可以啊 KV 诺拉的 小型的 可以带4路高速脉冲输出 和四路高速脉冲输入  60点的 2500左右 你的那个应该再加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