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客户那里需要解决个问题
经常出现电路板叠层留到下道工序。所以需要给出个最简单的方案。那么问题来了,哪种传感器合适:超过0~0.8mm厚度的就报警输出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如果是在运动的传送带上,加一个限位挡块就能解决问题,或者2边加精密的对射光纤,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成本太高了,一套下来普遍在5000以上
引用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

楼主:
加限位挡块,精度做不到,而且只能挡住上面那块一会儿,马上就根针往下流下去了。对射光纤的话,无安装空间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运动的传送带上,加一个限位挡块就能解决问题,或者2边加精密的对射光纤,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最好有图片,传上来,大家帮你研究下,因为不知道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感应0-0.8的传感器很多,电容式接近开关,模拟量光电开关,都可以,关键要知道你的工艺和现场情况

网友C:
用一个防多张重叠的检测传感器就可以解决了,厚度可调.厚度超过设定置输出一个信号.我做的项目里很多都用到。qq:274332591

网友D:
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就可以。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E:
搞个机械结构把厚度检测这个放大带动机械转动,用个接近或者微动都可以,就是不知道你哪里好不好安装、

网友F:
有超声波厚度传感器,纸的厚度都可以测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限位挡块,精度做不到,而且只能挡住上面那块一会儿,马上就根针往下流下去了。对射光纤的话,无安装空间

不需要对射型的光纤,有反射型的,比较小的,光纤头和光纤模块是分离的,模块可以装在其他不影响的地方,利用细小的光纤头来测距,安装完后可以设定感应距离

网友H:
cx444 0-100mm

网友I:
激光光电传感器

网友J:
用对射型的光纤试试,看看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K:
不熟悉现场情况,没有发言权!

网友L:
电容传感器啊

网友M:
AT104 系列?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jianming

网友N:
双张检测器,自己上网百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就可以。
对!就用基恩士

楼主:
好家伙,这个东西好。
引用 网友N:
双张检测器,自己上网百度

网友P:
基恩士产品有

网友Q:
基恩士是你的首选
我以前那个厂就是测0.2的误差

网友R:
楼主可以找松下神视的GD系列的金属双重重叠检测器,去神视的官网看看吧,它是专应对金属重叠而设计的,PCB机械就有很多应用案例,无接触,精度高。

网友S:
你可以搜一搜双板检测器,一张板不报警,两张板输出报警,当急停输入使用。双板检测器的检测厚度是可调的。如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双张感应器 只能感应金属,对非金属无效
引用 网友S:
你可以搜一搜双板检测器,一张板不报警,两张板输出报警,当急停输入使用。双板检测器的检测厚度是可调的。如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