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老问题了

楼主(2014-10-28):
各位,一水泵电机工频运行,改成变频器控制,50HZ是否节能,若改成47hz,电机耗能如何估算,改成40HZ如何估算,由于没有现在还没有改成变频控制,所以肯定无法从面板上直接读出电机电压电流来算功率的。。。

网友A:
50hz还用变频?除非老板的脑袋被馿踢了。接近工频还用变频器没见过。
jianming

网友B:
改成40HZ,估计能节能20%-30%

网友C:
变频器工频运行要看控制设备的要求。

网友D:
這個要看馬達特性表與負載特性才能知道可以節省多少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大功率电机接近50HZ运行,想节能的话,接电容啊,对电机也好。

网友F:
你以为变频器不消耗电的啊?

网友G:
变频器是一个调速装置,不是一个节能装置,如果变频器能调速,那么这个是电机选型选大了的问题,但是伺服电机系统可能还会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H:
楼主记得能量守恒定律就好,节能与否跟原系统是否浪费了能量有关,节能的空间跟浪费的多少有关,浪费的越多越有节能的空间

楼主:
50hz确实还不如不加变频,降低频率能节能,但是节约多少,难道只能从改造前后的测试得出吗?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I:
哈哈,风机水泵属于变转矩负载,频率跟输出功率成正比,所以要节能就必须降低平率。

网友J:
加个电能表不就知道了

网友K:
买专门风机水泵类负载用变频器。节能不节能是对手动调节阀门开度比较而言的。当手动调节时,例如需小流量,但水泵转速没变,所以有能量浪费了。

网友I:
简单点讲,肯定能节能,加个压力变送器,自动恒压,自己降低频率,以为一天中只有早中晚三个用水高峰,其他时候用水量很少,就是恒压供水的原理

网友L:
肯定会节能的。单从无功功率方面来讲:变频器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可以降低无功损耗。

网友M:
变频器用来调速的不是节能的,不过你已用到40HZ了已经接近工频了不须要变频了,除非要求高的设备上用

网友M:
变频器不是用来节能的,是用来调速的,你设备已经接近工频了,不须要变频了,用了不是浪费吗?除非设备工艺要求须要没办法。

网友N:
装了变频器不等于就能节能,还是要看你的设备具体情况和工艺。

网友O:
可以节能,省不少的电费!具体节能多少,现场测试一下,比较准确,没必要花时间计算这个!
sonlite

网友P:
要想节能,减轻负载,减少开关次数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