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做配方?

楼主(2014-10-28):
如题,大家在做大量不同数据的时候,比如同一台机器检测很多种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设置值,需要很方便的在上位机上一键调用,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是不是要做配方?用PLC做还是用触摸屏做?或者?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都是同样的检测方法,就用屏做,不同还得用PLC做;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A:
我做过600组配方的呵呵,
不同尺寸原料加工!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同样的检测方法,就用屏做,不同还得用PLC做;
求大神解惑,什么屏?威纶通吗?方便给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