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总是过期

楼主(2014-10-28):
wincc 7.0 sp1 授权运行一会就显示演示,如何解决呀

网友A:
重新授权。看看电脑主板的电池是不是没有了(电脑时间不对)。

楼主:
重新授权了,运行一个小时左右就没有授权显示演示了

网友B:
有显示系统备件过期的,不知道是第三方软件还是西门子本身的软件设置

楼主(2014-12-15):
谢谢,有一个授权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