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 脉冲接线

楼主(2014-10-28):
请教个问题 东元伺服 4和5是脉冲 6和7是方向
plc是台达的
我的接法是5号角接的是脉冲Y0 7号角接的是方向 Y3 4和6号角并在一起接的dc24v 正极 5和7脚上各串一个两千欧的电阻 我这种接法对吗
说明书上是24v正极的一端各串一个电阻 求解释

网友A:
你这种接法电气上可行。阻值也合适。说明书上是推荐接法,24v正极,这样我认为是防止5 或者7 脚意外接地,烧坏光耦

网友B(2015-04-27):
5和7脚上各串一个两千欧的电阻 ?还是4和6脚接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东元伺服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97473709

网友D(2015-07-13):
用5V电源可以省略电阻。

网友E:
图片已写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