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技术问题,要同时检测10个小线圈骨架骨架在直震上面怎么检测

楼主(2014-10-28):
请教个技术问题,要同时检测10个小线圈骨架骨架在直震上面怎么检测,也就是说只有9个就没有信号输出必须全部够10个
也就是说只有9个就没有信号输出必须全部够10个

网友A:
用投影检测

网友B:
简单,纯电气的能检测一个的话,就能做,十个串联啊

网友C:
传说中的高精度光电开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