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10-28):
[upload=1] 我的电脑以前安装过低版本的,后来想装高一些的版本,装好后,不能用,着急。我的系统是XP的。也是按照站长的步骤去安装的。装的是GX DEVELOPER8.86版的

网友A:
建議直接換GX WORKS2

网友B:
顶楼上,GX WORKS2 使用更方便

网友C:
装在系统盘试试

网友D:
我也出现过楼主的问题,XP32位系统,现在就装了个GX-Developer7.08的版本,现在主要用works2

楼主:
装在系统盘也不行,刚试过
GX WORKS2 软件太大了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upload=1]

网友E:
试试这个:

网友F:
电脑系统的问题吧,电脑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G:
可以百度

网友H:
在系统初次第一次安装C盘,如果要安装到其它盘,先安装到C盘,然后在C盘找到安装的临时文件删除,在重装。如果已经安装失败过,要找到注册表删除,才能把安装失败的信息记录删除。QQ596516505

网友I:
把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关了试试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重装了一下系统才好了!
再次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J:
GX DEVELOPER 还真不能少。我用GX WORKS2,发现帮助里面FX系列的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都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