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软件问题,大侠遇到没?

楼主(2014-10-28):
最近电脑调试OMRON程序的时候,只要在线调试,电脑很容易蓝屏!特别是设备重启电源时,只要软件在线电脑肯定蓝屏的!
但是在线调试三菱或者基恩士PLC,重来没有过!相同的情况我有一个同事也遇到过的!真不知道怎么了噢!

网友A:
原因1: USB驱动原因,某个版本的有兼容性问题。解决方法:换新版本。
原因2:现场信号干扰噪音大,接线不规范。
原因3:电脑抗干扰能力差。
下载积分:+3(yu655792) 非常感谢,我更新下欧姆 ..

楼主:
非常感谢,重新安装了欧姆龙驱动,果然到现在都没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