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近期要做焊接设备,用的是三菱Q02HCPU  QD75D4定位模块,松下A5伺服,四轴,两面各有两轴,对称做相同运动,两面都要做线性插补,想问有没有做过三菱线性插补的高手,请教一下现在的QD75D4是否能够做出较精确地圆弧,有做过的大神给点注意的地方和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容易出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不能同时多轴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时多轴插补

但是我看QD75D4是可以做多轴的线性插补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手册上好像没提到不能或不行!
先分别插补控制成功后,再来考虑多轴同时启动问题(查看章节10.5),只需将2个主轴设成同时启动。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手册上好像没提到不能或不行!
先分别插补控制成功后,再来考虑多轴同时启动问题(查看章节10.5),只需将2个主轴设成同时启动。
试试

我主要想知道的是具体的参数设置,QP里面的参数,不过还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