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大家讨论下这个怎么控制我还没见过。也没找到方案。 [attachment=127787]

电热丝

电源模块(0~12V)升温

24v供电电源  温度变送器

工作流程

此时在软件界面设置温度 20度

步进电机开始工作,进行抽液氮,温度传感器进行冷台温度读取,直至温度控制在20度,

蠕动泵一直在工作,由步进电机控制其温度大小

在温度和压力设置完成后,设置温度变化速率

比如说20分钟温度下降或者上升1度

系统需要在20分钟后温度从-20度变成19度

网友A:
液氮不需要加泵加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氮不需要加泵加阀就可以了

请问你接触过这个吗,这是个什么系统啊,这资料是别人发的,从这些信息来,我觉的挺不好处理的,不知道哪位大神见过类似的控制。

网友B:
系统需要在20分钟后温度从-20度变成19度

看起來像是環境控制
1.控制的空間有多大?
2.控制的精度?

网友C:
从这些信息来,我觉的挺不好处理的

网友D:
  不就是控制液氮的吸热量和电热丝的功率之间的转换吗?

网友E:
看起来应是一种精确控制的温控系统,买一块带制冷制热双输出的可编程时间程序的温控仪表,若是与上位机或触摸屏合用则需要另加带通信功能,国内的有厦门宇电,国外的有富士、岛电、欧陆、霍尼韦尔等等。仪表具体使用方法可以询问仪表代理商。液氮的温度一般可达到零下196摄氏度,常用来作制冷源,控制液氮一般常用的是电磁阀,专用的深冷电磁阀,不能用普通电磁阀。加热则比较常见,无需多说。
  • 下载积分:+3(renzhe) 真诚感谢!

网友F:
    控制都不是问题,就是看你的加热器够不够容量,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加到你要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应是一种精确控制的温控系统,买一块带制冷制热双输出的可编程时间程序的温控仪表,若是与上位机或触摸屏合用则需要另加带通信功能,国内的有厦门宇电,国外的有富士、岛电、欧陆、霍尼韦尔等等。仪表具体使用方法可以询问仪表代理商。液氮的温度一般可达到零下196摄氏度,常用来作制冷源,控制液氮一般常用的是电磁阀,专用的深冷电磁阀,不能用普通电磁阀。加热则比较常见,无需多说。

    确实是一种精密仪器,在网上找到这样一篇文章http://www.docin.com/p-679925160.html  [attachment=127800]

网友E:
    温控表具有双向反馈输出的仪表,仪表输出端子分为主输出和第二输出,两输出端物理硬件可以是继电器、线性电流模块、线性电压模块。温控表一般常见主输出控制加热,第二输出控制制冷。当实测的温度小于设定的温度时,此时主输出为ON,控制加热组件对加热丝加热(升温);当实测的温度大于设定的温度时,此时第二输出为ON,控制制冷组件对液氮开启(降温)。感温元件可选用PT100。当然,具体设备需具体分析和设计,以上仅供参考。望楼主顺利!
    jianming

网友G:
    做过类似加热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温控表具有双向反馈输出的仪表,仪表输出端子分为主输出和第二输出,两输出端物理硬件可以是继电器、线性电流模块、线性电压模块。温控表一般常见主输出控制加热,第二输出控制制冷。当实测的温度小于设定的温度时,此时主输出为ON,控制加热组件对加热丝加热(升温);当实测的温度大于设定的温度时,此时第二输出为ON,控制制冷组件对液氮开启(降温)。感温元件可选用PT100。当然,具体设备需具体分析和设计,以上仅供参考。望楼主顺利!

    专业人士,学习!学习!

网友I:
很有可能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J:
此类东东,以前做面料开发的时候也过,不过他们是气阀,控制蒸汽,在规定时间升温多少,或是降温多少。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K:
这个用双输出的温度控制器,一侧加热,一侧冷却,很多螺杆挤出机都用这种方式,但如果在设定时间段达到要求的温度,就要用程序控制器,如横河的UP550
[attachment=127996]

网友L:
是否用于兽医速冻精子,解冻精子用,牛种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