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E6B2-CWZ6C    1000P/R 如何在三菱FX系列的PLC中换算成长度 和圈数?

网友A:
计数,换算,前提是不会有干扰

网友B:
用高数计数器

楼主:
如何计算,换算,有什么公式?

楼主(2015-01-12):
搞定了数值转换的问题,只是实际走刀中因机械上的问题有些计数误差。可我现在又碰到了新问题。
例:1、我现在是用一个T型丝杆,芽距是3mm,当正转时两刀片同时分开,当反转时两刀片同时闭合;因为是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无论你正转还是反转,计数器的数值都是向上增大的;只是A与B的相位差会反可来,这个相位如何用PLC的程序判断?也就是如何用编码器来判断正反方向?   当我在D200中输入200mm,走刀完成,而第二次我要输入150mm时,如何做到反转减数?
2、如何我选用绝对值编码器来替换增量式,是否会更好?选择什么型号?是用单圈的还是用多圈的?
工程简介:我现在做一个自动切刀,用一个T型丝杆,丝杆上带有两个刀片,丝杆正转两刀片分开,反转两刀片闭合,中点有合限位开关,还有分极限开关;我在人机上有一个数值输入和数值显示,若随意输入一个值,自动时切刀会定位到输入的值,
问题如我上述:用增量式编码器,当数值输入比前一次更小时,按我现在写的程序就必须回中点清零后才能再次定位比前一次小的位置,    是我程序写法上有问题,还是需要更换为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C:
用双相双计数计数器C251-C255

网友D:
你是控制的是伺服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