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R指令

楼主(2014-10-29):
三菱的带加减时间的脉冲输出指令PLSR,我如果改成松下FPX,用什么指令可以代替了???????查看松下脉冲指令都是用那个参数储存区首地址,然后用MOV写入,那产生的脉冲都是一段段的,而不像是梯形那种。

网友A:
借花献佛,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