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艾默生SP1405变频器怎样通讯

楼主(2014-10-29):
各位大神请指教,S7-300PLC如何与艾默生SP1405变频器实现PROFINET通讯,小弟下载到有关S7-300与西门子变频器的Profibus通讯方法,貌似与艾默生变频器通讯也需要用SFC14与SFC15,具体怎样控制SP1405变频器的启停?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首先要了解艾默生SP1405变频器是否支持PROFINET总线,才能下决定是否可以支持PROFINET通讯、PROFINET、Profibus总线控制要看第三方的硬件是否支持

网友B:
艾默生SP1405变频器是否支持PROFINET总线

楼主:
SP1405好像内置了一个类似网关的小东西,在硬件组态时是为该网关分配的IP地址,在程序里调用的是SFC14和SFC15,如同S7-300同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PROFIBUS通讯,但是和爱默生的通讯具体怎么实现的就不知道了,类似的通讯还有很多,如与智能照相机通讯,与智能钥匙通讯,与智能雷达测厚仪通讯等,也只有实现了这些功能,PLC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工控效果。
S7-300与艾默生SP1405变频器怎样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