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求哪位大神帮个忙设计个三菱FX2N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梯形图学习下,如果能够在一个方向搞出不同距离配不同速度,那就太崇拜了,简直是饿的偶像。

网友A:
你这个太简单了,不过FX2N不能输出脉冲的,你一定要用2N的话要加模块.至于你说的一个方向不同速度,不同距离,这个是很简单的控制吧.

网友B:
谁说2N不能输出脉冲,只是只能10khz,带不进还可以,高分辨的私服就不行,

网友C:
我只说2N 三菱己停产

网友D:
   谁说只能10K的?明明是20KHZ,带伺服也是可以的!只是最高速度要牺牲!
  • 下载积分:+1(myp573545369) 真诚感谢!

网友E:
    2N只有一条脉冲指今PLSR

网友F:
    2N和3U的价格差不多,最好选择3U

    2N的下载程序要时间长...........
  • 下载积分:+2(myp573545369) 热心助人!

网友G:
    2N不止PLSR,还有PLSY。。。。。。。。。。。

网友H:
    咱就不能整FX1S、FX1N或者其它的PLC?你不知道FX2N大部分脉冲指令都不支持吗?用FX2N做定位控制,我还是建议你配上定位模块,比如FX2N-1PG或者10GM等。FX2N不在于他有没有脉冲口或者他的脉冲口能支持多高的频率,而在于他本身不支持大部分三菱常用的定位命令,比如我们常用的DRVI或者DRVA或者PLSV等等,诸如此类。你看3U,他就搞的正常多了,2N,这些指令不支持,也算是比较狗血的一种做法。1PG要用FROM TO 指令去控制。GM要灵活多了,本身还支持编程,可以直接撇掉PLC都可以单独完成定位控制,就是价格也狗血。很少见人用。常在一些韩国的设备上看到过。
  • 下载积分:+2(myp573545369) 真诚感谢!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楼主:
    说简单,那是相对你们这样的高手而言。我这种菜鸟现在只能灵活运用一般的电路控制,对步进,伺服这块还是个初学者,呵呵。
    既然只能用一条PLSY命令,那就只能从控制里面的数据输入下手了。不知道哪里可以找些步进梯形图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