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m00819

楼主(2014-10-29):
工作原理 一块铁板尺寸大概300MM*1000MM,上面只需要打一排孔,大概十个。而且孔距是等分的,要靠伺服电机推动那块铁板,推一下打一下孔,打完继续推,再打孔,以此类推。需要哪些电器元件(PLC),伺服和PLC怎么接,程序怎么做。希望哪位高手能帮忙,因为本人没用过伺服电机。

网友A:
你觉得这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吗?我只能告诉你要选择能发脉冲的PLC;至于伺服选型那要看你的负载;估计400W足以!接线那些可以看手册!

网友B:
还有钢板厚度???????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说铁板量有多大,还有需要钻孔的精度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建议条用多头钻床,比伺服改造做得更快,更好。
bnm00819

楼主:
铁板10MM厚,孔距之间的精度要高,铁板每月约5000片

网友D:
原来用数控系统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E:
为什么不改造铣床来加工呢,把XY轴电机改成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如何选电器元件,接线,编程找个搞电气的搞定。或找专业的机床改造的公司帮你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改造铣床来加工呢,把XY轴电机改成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如何选电器元件,接线,编程找个搞电气的搞定。或找专业的机床改造的公司帮你搞定。

有道理,铣床连XY轴导轨啥的都有了,钻床还要装水平移动导轨及丝杆.至于程序设计嘛,这个我想是个简单的工控人都能刷得差不多.

网友G:
用三轴控制器,配伺服.轻松搞定.
和我们现在做的设备类似.

网友H:
类式加工的有做过,使用三菱品牌。不锈钢钢板600X1200X10MM,我做的是冲孔,一排都有好多个。你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I:
如果是批量生产,量大的话,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群钻”一排10个钻头同时钻,效率极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在哪里呀  在珠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用一个带三脉冲输出的PLC

楼主:
在苏州
bnm00819

楼主:
九楼的大哥能不能指导一下
求助如何用伺服电机改造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