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请各位大神指点,怎样设置通讯,能够让电脑通过PROFACE触屏和三菱PLC通讯,
目前PROFACE屏是用COM1口直接连接到Q系列CPU模块上面的,
我用的是三菱的GX WORK2软件,如果用触摸屏的穿透功能时只有GOT的选项,好像没有
其它触屏的选项,我第一次接触不同厂家的触屏和PLC连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求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确认你的人机型号,若是3000系列以上需要是用proface PassThrough这个专用工具,若是2000系列的看具体的型号,有部分是不支持的

楼主:
谢谢版主!是3000以上版本的,有2种,一个是AST3301W-B1的,一个是GP4401T的,proface PassThrough是不是PROFACE触屏软件里面的一个附件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先要连上触屏才能够连接PLC呀?还是只需要下载该工具软件,安装好了就可以了?我以前还没有操作过,也不知道具体咋操作,谢谢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PassThrough這個工具在GP-Pro EX軟件包中包含,人機的程序你不也得需要備份嗎?所以GP-Pro EX這個軟件的安裝也少不了,關鍵就是CA3-USBCB-01這個數據線的驅動和PassThrough軟件的安裝才能實現透過人機讀取PLC程式,相關細節請參考官方有關手冊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有一点点明白了,那就是我必须先安装Proface的软件,加上USB的驱动才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公司的电脑不允许安装非法软件,
我的Proface的软件是无法安装了的,那我现在只是安装Proface软件里面的pass through插件,加上USB驱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有一点点明白了,那就是我必须先安装Proface的软件,加上USB的驱动才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公司的电脑不允许安装非法软件,
我的Proface的软件是无法安装了的,那我现在只是安装Proface软件里面的pass through插件,加上USB驱动,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叫非法的软件,是指不是正版,没有购买版权吗?若是的话那你啥都不用试了!

楼主:
我的Proface软件是找供应商下载的,虽说是正版软件,但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没有付费的,严格的说不算正版软件,
公司IT又不愿意为我们维修的申请经费,(一是,软件种类太多,三菱的,维纶的触屏软件可以不需要购买,
但是西门子200,300的,SIMOUTION,还有伺服驱动软件,西门子的触屏软件,WINCC,PLC802C,828D,840,等等,
Proface软件,还有AB的软件,欧姆龙的软件,如果全部购买的话费用太高,我们自己购买的话,那更吃不消,
,还有就是公司的IT也不是搞工控的,让他买,他也不太清楚这么多软件,有时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更何况是他呢)
在我们基层要想学点东西(当然了这是对想学的人而言,如果过混的话,我们也很好过,碰到难题,直接推开就行了,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各个方面的困难难以想象,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版主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Proface软件是找供应商下载的,虽说是正版软件,但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没有付费的,严格的说不算正版软件,
公司IT又不愿意为我们维修的申请经费,(一是,软件种类太多,三菱的,维纶的触屏软件可以不需要购买,
但是西门子200,300的,SIMOUTION,还有伺服驱动软件,西门子的触屏软件,WINCC,PLC802C,828D,840,等等,
Proface软件,还有AB的软件,欧姆龙的软件,如果全部购买的话费用太高,我们自己购买的话,那更吃不消,
,还有就是公司的IT也不是搞工控的,让他买,他也不太清楚这么多软件,有时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更何况是他呢)

你調機用PC不要聯網就可以了,何必如此糾結,除非你們公司是歐美企業或者日企,我所在的公司我們用的調機PC由我們自己管理,公司MIS不會將其電腦加入到公司網域,並自己持有該PC的管理員權限;向你這種情況不行的話直接申請開單購買正版軟件好了,反正不是你花錢,要麼花錢用正版,要麼用免費下載版的,讓老闆自己選!

网友B(2021-08-20):
在触摸屏里可以设定PLC的厂家型号,并且用正确的通讯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