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343-1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14-10-29):
CP343-1 工作指示灯RUN灯绿色一直闪烁,stop黄色常亮,通讯不上,网线没问题,IP设置也没问题,因为之前测试过通讯正常,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CP343-1在线模块信息如下图

网友A:
重新下载组态后、在进入网络拓展里面下载组态,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网络拓展里面的插入新连接后删除,重新新建连接

网友B:
重新新建连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