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2000触摸屏如何用U盘更新画面程序

楼主(2014-10-29):
三菱GOT2000触摸屏如何用U盘更新画面程序,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可将程序写入SD卡,并设置从SD卡启动。然后把SD卡插入触摸屏。

楼主:
用U盘不行吗?

楼主:
如何将程序写入SD卡,并设置从SD卡启动?
mythic

网友B:
……二楼已经说这么清楚了,居然还不会,好好打开软件,看看传输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