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零线问题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4-10-29):
配电:三线五线制
公用零线,都是220V的
A相电流:65A
B相电流:65A
C相电流:40A
电缆选用:YJV3*25+2*16的
请问大家这零线的电流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我猜是15A
下载积分:+5(静芳) 不是25么?

网友B:
根据电流和电缆规格,

网友C:
不知道怎么算,实际中我做过测试,零线电流在35A-----45A左右。

网友D:
算出来是25A
真诚感谢!怎么算的 ??

网友E:
43.2A 25*380/220=43.2 解释下 如果是 三项65A N线0 现在C是40A 所以你在C是少25A功率。 25*380. 现在走N线所以除220给反向电流。
sonlite

网友F:
好解释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三相五线制零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