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机械手如何让下一个动作跟上一个动作衔接的时候看起来没有停顿的感觉,就是第一轴动作做完接着第二轴动作,动作衔接之间没有停顿感要非常流畅的衔接过去。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要用PLC控制。我现在用的是松下FP-X的PLC四轴,位置控制,用的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A:
加大加减速度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加减速度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我试过。

网友B:
Q系列多轴同时启动

网友C:
點對點 使用連續模式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器,用连续插补模式,plc是做不出来这样的效果的

网友E:
可以把减速的时间加长一些。然后第二轴提前动作。伺服控制器中设定一个信号来控制下一轴提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點對點 使用連續模式

PLC有这种模式吗?
sonlite

网友F:
都是时间计数器惹得祸,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时间计数器惹得祸,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