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3U PLC怎么用FX3U—422BD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4-10-30):
因为PLC自带422端口被占用,
现在买了一块422BD扩展板,
可是Plc参数怎么设置,选了好久都没有下载成功
用来与电脑连接,监视 修改程序

网友A:
不用设置参数。如果已经设置了参数的,请清空参数。
不行,

网友B:
用232BD然后转USB可以吗?

网友C:
还不如直接用FX3U-USB-BD通讯板呢
数据线用什么

网友D(2015-01-08):
我刚买了块,遇到同样问题。求高手指导。
秋风送叶

网友E:
连上就可直接使用了,要注意尽量不要还电连接,否则会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

网友D:
不用设置的。我在明控这里买了块装上去,就行了,才188元,是3U的。
秋风送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块,遇到同样问题。求高手指导。
一样用USB-SC09-FX啊

网友G(2022-10-25):
我是直接连接的不行、1用plc自带的通讯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