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寄存器怎样用软件赋值

楼主(2014-10-30):
三菱QPLC中的R寄存器怎样用软件写入参数呀,同时怎么设置成断电保持型,不会设置,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一樣可以用MOV寫入值
斷電保持進去系統設定那邊設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1楼所言极是。。。。。。。。。。。。。。。。。。。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呀

网友C:
使用MOV语句阿,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