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曾经在挺久以前,急停是为了保护人生伤害与财产损失而外设的一种保护功能,一般的时候不操作。现在急停的功能已经慢慢的变的多样化,原来的功能已经慢慢的消失了,今天希望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下,大家设计急停按钮的时候,用于什么样的场合,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我自己常用的几种方式:

                               1、有PLC的控制系统中,控制回路没有增加交流接触器做供电控制。一般急停直接接入PLC输入端,实现的功能基本上跟停止差不多。

                               2、有PLC的控制系统中,控制回中通过交流接触器实现总电的通断,把急停串在接触器的线圈上,一断电控制回路全停电。

                               3、有PLC的控制系统中,控制回中通过交流接触器实现总电的通断,把急停直接拖一个中继,一组去断控制回路的电,一组去往PLC的输入端,急停断开后,控制回路没有电,但是PLC的供电单独,所以这时候是PLC有电,控制柜插座有,其它的回路全没电。

                               4、在有PLC控制伺服的控制系统中,急停直接就接在S-ON端子上或充当了停止,直接接入PLC输入端,用于紧急停止。

                               5、在一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实现纯的逻辑控制,急停直接还是以前的功能,控制回路全停电。

你把急停用在了哪里,理由是啥?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A:
    用多个软继电器触点(比如 M1.0),串在各运行回路里.
    包括控制: 制动  记忆 .......等等方面.
    我都是这样做的.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B:
    1和2,另外还有暂停和停止这2个功能,暂停按下后,执行完正在执行的步骤就停止,释放暂停则继续运行,按下停止则执行完当前循环周期后就停止,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C:
    应该看要求做什么状态的急停吧   我做过:1、在现场手动按钮盒急停按钮串在三相主回路上。2、现场急停按钮串在主接触器线圈上。3、中央控制室急停按钮,串在主接触器的线圈上。4、还有就是你上面说的那些都做过

网友D:
    看情况和项目具体要求,我一般是接到PLC里面,常闭触点,按下急停,动作暂停,解除急停,动作顺序复位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E:
    最好是按下急停 输出断 另外气源延时断 安全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F:
    急停一般是控制那些容易撞车的的动作

网友G:
    看看欧美的设计就明白了,相关的安全等级资料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H:
    总的来说,急停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方法改变了而已,我个人认为急停只能够用NC点,使用NO点是错误的,(这样可以保证线断了能够及时发现)
    在急停开关上面不可以使用220V的电压,最好是24V的,或者仅仅只是一组触点(在欧美的设备上面,大部分都是做一组触点使用,完全没有电压,完全不会担心有触电的风险,),现在欧美的设计大致是2种方法,1.   把所有的急停串接在一起,直接做为一个PLC的输入点    2. 使用安全继电器,把所有的急停串接在一起,作为安全继电器的一组或者两组输入点,用安全继电器来控制输入信号的直流电源,通常不会去断开PLC的输出点电源,(有可能引起误动作,如引起气缸的状态发生变化),或者是作为PLC的一个输入点。总之,还是为操作员工的安全着想,想想,以前珠三角地区有多少的打工仔断了手,脚,甚至丢了性命。能够多做一点是一点。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欧美的设计就明白了,相关的安全等级资料

    欧美的设计,急停与光栅等此类安装器件,一般是要过安全继电器的。正常情况下,国内其实真正用安全继电器的很少,不是说没有,一般的非标自动化设备,都不加,
    除了行业需要,像冲压机此类。但是欧美好像把安全继电器当成了设备常用器件一设计的。

网友I:
    急停后要考虑汽缸,油缸,是否需要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的来说,急停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方法改变了而已,我个人认为急停只能够用NC点,使用NO点是错误的,(这样可以保证线断了能够及时发现)
    在急停开关上面不可以使用220V的电压,最好是24V的,或者仅仅只是一组触点(在欧美的设备上面,大部分都是做一组触点使用,完全没有电压,完全不会担心有触电的风险,),现在欧美的设计大致是2种方法,1.   把所有的急停串接在一起,直接做为一个PLC的输入点    2. 使用安全继电器,把所有的急停串接在一起,作为安全继电器的一组或者两组输入点,用安全继电器来控制输入信号的直流电源,通常不会去断开PLC的输出点电源,(有可能引起误动作,如引起气缸的状态发生变化),或者是作为PLC的一个输入点。总之,还是为操作员工的安全着想,想想,以前珠三角地区有多少的打工仔断了手,脚,甚至丢了性命。能够多做一点是一点。

    用NC肯定是没有错的,好多场合都需要考虑到NC的特性。就是兼具判别特性。 至于急停上不用220V电压这个事,我可能没有做到。至少当年我学电机拖动的时候,标准的电路图中,好多急停也许接在220VAC回路上的。至于你讲的安全继电器,我是非常认同的。只是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国内的一些非标设备,中小型设备,你很难看到安全继电器的身影。我分析可能是价位太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急停后要考虑汽缸,油缸,是否需要回程

这个一般在程序里考虑,进入急停实现暂停还是停止,还是断电。断电的话,就要从阀上做些文章,有些东西断电不能直接往回返的。

网友J:
我们一般是第5种,有PLC,急停只断控制回路,不断总回路,急停信号常闭点会接入PLC
5、在一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实现纯的逻辑控制,急停直接还是以前的功能,控制回路全停电。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一般是第5种,有PLC,急停只断控制回路,不断总回路,急停信号常闭点会接入PLC
    5、在一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实现纯的逻辑控制,急停直接还是以前的功能,控制回路全停电。

    有PLC的时候,急停断了控制回路电后,PLC的供电是单独列出来的吗?还是连PLC一起断了?

网友K:
    德国的所有设备都是选择第三种!!安全!

网友L:
    还是用安全继电器方便啊 所有的运动控制 气体 危险的电路全串起来 用NC 这样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德国的所有设备都是选择第三种!!安全!

    同感,我也常用第三种,在一般有PLC的电路中,PLC独立供电,程序故障了,可以找到程序的原因,但是直流供电等,阀,继电器等又没有电了,保证一定的安全性。

网友M:
    我一般是ld  x  out  m 串在自动回路里面~急停本来是安全考虑~任何时候有危险动作时拍下急停就停机~动作全部停止!

网友N:
    设极限开关,如ON就驱动M8034就行了

网友O:
            记得以前做CE认证,认证机构明确要求急停开关不能作为PLC的输入点,由PLC控制停止,而是由急停开关控制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进行硬线切断。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记得以前做CE认证,认证机构明确要求急停开关不能作为PLC的输入点,由PLC控制停止,而是由急停开关控制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进行硬线切断。

    这样的一种要求跟第三种方式非常相似,可能设计上略有不同。

网友P: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谁的设计或什么理由,也有行业性质的或者说设备安全等级原因等,比如一些对安全有很高要求的场合急停就设计的比较规范,如电梯等。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谁的设计或什么理由,也有行业性质的或者说设备安全等级原因等,比如一些对安全有很高要求的场合急停就设计的比较规范,如电梯等。

    是这样子的,所以才发了这么一个贴子,希望大家都说说设计中,大家怎么做的,让所有的人能够开阔一下思路。没有别的意思,我讲的几种方法,只是我常会用到,在一些场合里,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能对所有想了解的人一些启发。

网友E:
    用NO更安全 运行时NO置ON已确认NO点是否良好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网友Q:
    注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NO更安全 运行时NO置ON已确认NO点是否良好

    那不是每一次急停必需是拍下的,不然NO很难串在有些回路里。还是说你只是进PLC,所以你觉得用NO方便。如果要打拍,旋转起来,可起不到急停的作用。如果单纯的进PLC,可以做成NO进,内部用NC。不过说真话,我一般急停都是把信号转成双的,分给PLC与控制回路的供电。

网友R:
    还是觉得用第3种方法好。我就是经常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