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这几天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3U PLC和三菱GS2110-WTBD 人机界面。我用GX Works2 1.493P写程序,用GT Designer3 1.109P 编辑界面。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用上诉两个软件模拟仿真时,GT Simulator3 直接就崩溃了。软件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给三菱400 821 3030 打了好多电话,他们就是让我重装软件,换电脑,我都照做了还是不行。

前天人机界面回来了,我下载就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仿真失败,下载到人机界面上都没法运行?

下面是软件的版本号,和我的软件设置,还有模拟仿真失败的提示。

请看我另外一篇帖子,论坛上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三菱 人机界面,开机停留在启动界面》

楼主:
之前我用GT2310-VTBA人机界面仿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把之前的工程打开仿真也是没有问题。  这说明 软件和电话都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我更换了人机界面型号,哪里还需要特别的设置?

网友A:
GOT用的是1.119Z,WORKS2用的是1.513K.我刚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过,没有问题。

我已经为这个问题卡了2天了。。。你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A:
WORKS2打开程序,先模拟。再用GT把以前做的画面转化成GS21**-W显示,转化好后直接模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KS2打开程序,先模拟。再用GT把以前做的画面转化成GS21**-W显示,转化好后直接模拟就可以。

我先下载你说的这两个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