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教:可以不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运行吗

楼主(2014-10-30):
设备每次运行相同的距离,
直接用驱动器来驱动步进电机,设定好距离就行。
不用PLC发脉冲了

网友A:
有脉冲表可设定速度与距离及方向,成本百元即可!

网友B:
电子城有那种控制器。可以设定脉冲数和频率的

网友C:
固定距离的 如果要求不精确的,气缸就可以完成

网友D:
直接弄个单片机

网友E:
脉冲发生器即可

网友F:
是的,可以用那个步进电机控制仪,我以前用过的。网上搜搜,多得很。

网友G:
不是有脉冲板么
ccbn.cc.cm

网友H:
有专门的脉冲输出表,可以设置频率数量电子齿轮等等

网友I:
用步进电机又不用PLC你考虑的都是成本问题,相同距离如果考虑成本问题直接用汽缸或者电推杆就可以了,更节约成本,何必用步进电机多此一举呢。
求教:可以不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运行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