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 的如何应用

楼主(2014-10-30):
光纤传感器,是开关量输出,还是模似量,或数字量,输出的?。如果要检测可磁性金属或铜铝之类的金属,与像胶木板之类的东西,要怎么选用光纤传感器。

网友A:
解除金属用接近开关(霍尔传感器)
光纤传感器一般是开关量

网友B:
估计没人能回答你,太概括了,传感器选型需要根据项目要求,精度,工艺,现场环境等因素来综合考虑的
zsh340

网友C:
一般是电平开关量输出,高档些的也有模似量输出。前者价格便宜点,后者一般都比较贵。

网友D:
如果要检测可磁性金属或铜铝之类的金属 有金属传感器

网友E:
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的都有,开关量的检测原理是根据不同颜色的物体的光线反射率不一样,而光纤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反射回来的光线强度,可以通过调整光纤传感器上的模拟电阻(有的是通过按键设置参数)来使光纤传感器输出信号。
模拟量的光纤传感器是把检测反射回来的光线强度来输出4-20毫安的信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看工艺和现场条件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