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哪位大侠帮帮忙:
                            前几天电脑重装系统,没有备份向量图,有个工程当时应该是设置了禁止反编译,现在打开mtp文件图库都没了,又不能执行反编译,哪位高手帮帮忙,帮我反编译一下xob文件,谢谢了

网友A:
附件: 化6空调20140927加电参数表2.rar (115 K) 下载次数:112
  • 下载积分:+1(军书红叶)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楼主:
    楼上厉害,真的感谢了

楼主(2015-01-08):
    大侠,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药三空调屏20140221.rar (548 K) 下载次数:32

网友B:
    3楼,在论坛有好几位大师都发表过补丁,我也是根据大师补丁反编译的这是反编译好了,参考下。你可以去找找,
    附件: 药三空调屏20140221.zip (54 K) 下载次数:33
    独自漂泊

网友C:
    用了以太网
    [attachment=131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attachment=130998]

    密码为6个1,你也太粗心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用了你的XOB解密软件,按说明操作的,但是一直提示版本问题。怎么解决?
    描述:这是我需要反编译的文件
    附件: 1517.rar (240 K) 下载次数:3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用了你的XOB解密软件,按说明操作的,但是一直提示版本问题。怎么解决?

    我刚刚用论坛的4合1补丁解决了。  那个补丁是直接跳过密码,两个软件的方向不同。但是都是引领我们前进的大神!

网友D:
    楼上,请问目前威纶XOB文件禁止反编译能解吗?  上述所说的补丁在哪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