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刚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 ,安装成功,但是程序都打不开了,提示打开软件错误,,哪位大侠遇到过,求解。。

网友A:
是不是显示软件初始化工程错误,是不是以前装过此软件?应该要删除注册表含三菱此软件的东西,一定要删干净,重装就好了
系统是重装的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GX Works2 打开以前GX DEVELOPER编写的工程,要按如下图操作

[attachment=127872]
按照这个可以打开程序了,谢谢了,不过有的程序还是打不开,显示指定了工程文件、压缩文件以外的文件....看下图

楼主:
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D:
考虑换系统吧,即使是重装的。用完整版的操作系统。不要搏RP。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现这个提示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從附圖來看是你的文件選取格式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