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与三菱PLC485通讯 可写入读出频率

楼主(2014-10-30):
近期看到很多朋友问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现为了解决广大朋友的疑问,抽时间出来亲自测试可用后的程序分享给大家
可以正转启动、反转启动、频率加、频率减、实时读出输出频率
下载积分:+1(huosang)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李俊峰)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aaa2073)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1129325209)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jixiule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工控玩家212) 好贴好贴!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打不开,用什么能打开。

网友B:
GX WORKS2可以打开,谢谢楼主。

网友C:
很遗憾,解压不了,可能是我的技术问题。

网友D:
测试不能用的

网友E:
写一个几个变频器控制频率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不能用的
可以把遇到的问题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一个几个变频器控制频率的最好
这个很简单 你只要改一下变频器地址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benwenlong)

楼主:
这个每人要吗

网友F:
好贴!
下载积分:+1(benwenlong)

网友G(2015-02-03):
请问在设定485通信格式时,需要写几行话,定义D8120,定义D8129,还需要用RS指令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打不开,用什么能打开。
GX WORKS2可以打开

网友I:
打不开,优点。

网友J(2015-03-05):
学习了,这个我之前也有做过实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输入新的指令都要重新算校验码,好像是crc吧,楼主可以指导一下这个怎么算么?谢谢

网友K:
请问楼主变频器还要设置那几个参数吗

网友L:
写的非常好!!支持楼主!

网友M:
收获了,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N:
哪位大侠有关于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可以读出频率的实例程序最好带注解的,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O(2015-05-03):
看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plc

网友P:
我一直卡在FXPLC与东源7200CX变频器的485通信上,只能运行和写入频率,无法读取运行频率、电流、电压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Q:


网友R:
高手在民间

网友S(2015-06-27):
你这是个好人

网友T: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U(2015-08-05):
是用ascii码通信,不是RTU通信

网友V:
请教个问题啊,变频器上rs485通讯接口是rj11六芯的,那我用四芯的电话线能通讯么,只有中间两芯有线。现在是线接不好,程序怕是对了也不能通讯。还有那通讯模块上sd和rd两个灯,是线接对了就会亮么

网友V:
我刚用这个程序试了下,正转启动时,变频器瞬间显示ce04应该是通讯错误,也不晓得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V:
我现在用的是fx3u-16mt-es的,这个程序里有哪些地方需要改么

网友W:
奇迹左右手

网友W:
是可以打开得。!没通讯,支持
奇迹左右手

网友X(2015-09-19):
谢谢,楼主。不知为什么,我线接完了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用的是FX3U和485通讯板与台达VFD-M变频器!!我接线是,SDA+RDA与变频器的SG-相连,SDB+RDB与变频器的SG+相连。可485通讯板上的灯,一个也不亮,没反应。不知为什么!!!拜托了!!!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Y:
59楼线接反了

网友Z:
非常精彩的好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