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不了

楼主(2014-10-30):
就显示这样的提示,什么意思,大婶们

网友A:
可以使用百度翻译
http://fanyi.baidu.com/
一个重要的组件安装失败
你可以继续,但有一定风险。软件将可能无法正确地工作
您想继续吗?

网友B:
可能系统不兼容部分的软件吧
ccbn.cc.cm

网友B:
假如安装成功的话,有可能部分功能组件用不鸟,最好是用不上的组件插件等。
ccbn.cc.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