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为啥S7200PLC CPU224 输入端接线正确 有几个点电压是23伏有几个点是24伏

楼主(2014-10-30):
为啥S7200PLC CPU224 输入端接线正确 有几个点电压是23伏 有几个点是24伏 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A:
23V的电压也可以 算是正常的电压。我们400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都是正常的范围!

网友B:
都是24v拉。

网友C:
18-30V基本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