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0-30):
用了很久的三菱PLC了,听说三菱PLC的定时器和计数器可以用相同的编号,及程序可以写T0和C0,欧姆龙PLC就不可以,请问各位大神们三菱PLC的定时器和计数器可以用相同的编号吗?

网友A:
T0和C0 怎么相同

网友B:
不同,如果相同还不。。。凌乱咯~~
ccbn.cc.cm

网友C:
T和C不一样啊,

网友D:
没有相同处。同样是人还分男人和女人呢?

网友E:
T是定时器,C是计数器,T为条件成立自动计时,到达预算时间后不再计时,C为接通断开一次计数一个,一直接通保持不变,是两个截然不通的变量。请搞清楚。后缀0只是他们的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