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软件到期怎么办

楼主(2014-10-31):
我在本网站下载一款视频教学软件,有试用期,不知如何延长时间。求各位路过大侠帮忙。兄弟给你鞠躬了。

网友A:
二 个办法!
1:掏钱缴费
2:卸载后重新安装(对有些软件不管用)。

网友B:
发上下载链接,我帮你看看

网友C:
如果是个人电脑偶尔用用,你可以求破解,破解软件免费的。
假如你经常用在工作中,而且对电脑不是很研究的话,建议您缴费。
实例,我某软件旧版2004用了10年,现在因为电脑换新,旧版本运行不鸟了,我改用2014新版本的了,也是破解的。
ccbn.cc.cm

网友D:
不想掏钱就用破解版吧。

网友E:
可以在网上找破解啊。
zhou-jinsou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就是李金诚老师的三菱PLc应用指令讲解,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破解版软件,清大侠指点。

网友F:
在虚拟机里安装,安装后在正常使用时保存一次快照,以后到期了恢复那个时间的快照,就OK了,
mythic

网友G:
第一:花钱买授权,
第二;更改电脑时间至安装日到使用有效期时间段内(对部分软件无效),
第三:针对第二条,重装系统,再安装该软件试用
第四,网络上寻找一个第三方工具中止计时,
第五:针对第二条无效软件,部分可跟踪调试,找到暗藏的计时位置,更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