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侧到底要不要接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4-10-31):
使用手册说为确保安全请安装电磁接触器,但又说不要用接触器来启动或停止变频器,到底这个接触器接上去有什么用?
[attachment=127900]

网友A:
接触器用来接通电源,启动停止可以用面板、端子、通讯等方式。

网友B:
接,但是不是拿来启停电机。你不明白这句话么?

网友C:
接触器用来给变频器供电AC380,供上电后用面板或端子启停控制。

网友D:
这个真还无所谓,就是在有断路器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开关,不加的大有人在,主要还是看设计的人,不加肯定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E:
你没有理解说明书的意思。

网友F:
加和不加都可以,看你怎么去设计和控制了。

网友G:
加接触器一般都是作为电源通电以及急停用,正常停止是由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H:
我都會接

网友I:
肯定要的

网友J:
要接的,因为要保证变频器控制用电不慢于电源用电

网友K:
控制電源投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L:
好处是接触器断开的时候,电机会彻底断电。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端没有接触器而变频器进线没有断开的话,拆电机线的时候偶尔会被电一下,但是不会造成伤害,就像被针扎一下。
下载积分:+3(dmh) 感谢分享!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同意1楼的说法。是这样的。

网友N:
接触器的接通与断开与怎样控制变频器是两码事。

网友O:
老外喜欢用,相对来说老外安全意识就是强。也是一种安全吧,设备不启动,接触器没电,启动了接触器才吸合,设备拍下急停特别安全,变频器无电,即使模块触点损坏导通。或者旋钮被人无意碰到都没事,加肯定有好处的,如不加,变频器 触点损坏导通,继电器触点损坏导通,不都是隐患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加接触器一般都是作为电源通电以及急停用,正常停止是由变频器控制的
正确...

网友Q:
安全要求高一点的场合都要加装接触器的

网友R:
一般不接,为了安全要接。
不断向前

网友S:
省钱不接,不在钱钱多可以接,主要是安全考虑。

网友T:
如果你想节约成本,可以不接!

网友U:
回楼主提问,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变频器输入电源侧安装接触器主要是安全因数考虑,当出现故障或紧急状态时能够迅速切断电源。
至于为什么不能够作为启动/停止使用(启/停变频器),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变频器从输入侧送电到允许启动需要一个建立电压的过程,任何一个控制电路都具备该特性,因为变频器内部有较为复杂的控制电路,电路正常运行需要建立稳定的电压才能工作,这个过程需要的就是时间。
所以这些控制器件一般是先上电,稳定后才进行操作,手册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网友V:
我的理解还是安全相关:
1、是紧急停止。
2、是与其它回路的安全联锁,相当于条件不满足我强电回路方便都不给变频器上电,这样更换安全。

网友W:
肯定要接个交流接触器、一是有安全作用、

网友X:
接触器看是否需要急停啊。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个但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停止启动还是不要这么做的好

网友Y:
紧急状况下可以通过PLC控制接触器断掉变频器380V电源,如果不接的话就控制不了!

网友Z:
我们用了好多都没有加

网友AA:
变频器输入侧要加的,但输出侧一定不要加

网友AB:
不接问题不大的

网友AC:
肯定是要接的,好好把手册看看啊

网友AD:
输入和输出都有接的。比如载人电梯(日本进口电梯),安全要求很高吧!
个人认为看整体设备需要确定。
工控菜鸟

网友AE:
安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变频器每次通电产生的浪涌电流会影响电气元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AF(2014-12-11):
加在输入侧可以控制急停,控制接触器线圈加急停按钮,说不加是不要加在输出侧来控制启停,

网友AG:
加不加要看使用场合了,那就看怎么设计控制了

网友AH:
最好不接。

网友AI:
要接,交流接触器主要作用给变频器供电源

网友AJ:
我说说的的用法吧,像机台,机器之类的需要立即停止电机动力输出的,或者不立即停止设备比对设备或人身有伤害的,也就是急停的,用接触器。
一般风机,水泵之类的就不加了,

网友AH:
最好不加,安全需要就加一个带脱扣的空开,如果加了接触器,一个是怕不小心频繁断电造成变频器受冲击容易出故障,二是变频器工作时突然断电有可能变频器内部六路脉冲不正常引起igbt同时导通而炸模块,只是有可能。

网友AK:
紧急的状态下,切断变频器电源

网友AL:
在所有电器负载的前端(主线部分),都应该加一个断路器,这才是正正规规的设计。

网友AM:
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如果是起重机什么的肯定要加。

网友AN:
同意28楼的说法,进口设备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O:
增加接触器,只是为了给变频器添加一个切断装置,比如急停了,或者变频器故障了,通过故障或者其它需要来切断变频器的供电,增加安全性。不是用来控制负载起停的。起停是用端子控制的,他只是接在供电端。不是接在控制端,所以本身是不能用来控制起停的。如果是把运转端子断接,用供电来控制起停,三两下就被玩挂了。如果我说的,你不明白,那我还是建议你买一本变频控制的书,略作了解了。